安全栅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刚刚入行不久,做DCS配置经常有安全栅和DCS机柜,有的直接从机柜连接到DCS卡件,有的是直接从现场仪表连接到DCS卡件,请问论坛高手们安全栅与DCS机柜的适用条件?什么样的情况下最适合用安全栅?

网友A:
请到工业安全版块看看帖子。

网友B:
听说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除了专业生产电源模块以外,还新近研发生产了安全栅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以前一直用他们的电源模块,感觉不错!

网友C:
简单地说,本安信号就要加安全栅,非本安信号不需要

网友D(2008-10-18):
把危险场所和非危险的电路分隔开,限制由非危险场所传递到危险场所去的能量

网友E:
本安场所需要安全栅,除此没有必要。

网友F:
同意3楼朋友的说法。

网友G(2008-12-12):
请问3楼:什么是本安信号,什么是非本安信号?

网友H:
哎,原则上,有爆炸危险的区域,0,1区,

可安装“本安型”传感器,变送器,

经由本安型电缆,进入控制室的 控制器的 “本安型” IO模块上。

不需要 安全栅。

当你的 PLC 或者DCS的 IO模块“不是本安型”的时候,危险区过来的 信号则必须先进 安全栅,

经由安全栅 再进 普通型IO模块。

所以,描述技术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描述清楚,

例如“本安型信号需要安全栅,非本安信号不需要”会造成多么大的 误导。

网友I:
是得好好学习本安的知识。

网友J:
安全栅把危险场所和非危险的电路分隔开,看你使用的场合,看来LZ要好好学习基本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