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上海和重庆有什么好的国内品牌调节阀?

楼主(2008-08-26):
咨询上海和重庆有什么好的国内品牌调节阀?最好有联系方法

网友A:
文章摘自:上海自仪营销中心http://www.mc-saic.com/
责任编辑:上海自仪公司技术中心

产品名称:温度自力式[电动型]调节阀

产品型号:ZZWPE

自力式电控温度调节阀(适用于较大口径及导热油控制),该阀最大的特点只需普通220V电源,利用被调介质自身能量,直接对蒸汽、热气、热油与气体等介质的温度实行自动调节和控制,亦可使用在防止对过热或热交换场合,该阀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选用调温范围广、响应时间快、密封性能可靠,并可在运行中随意进行调节,因而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食品、轻纺、宾馆与饭店等部门的热水供应

产品特点

本系列产品公称通径由20至200mm,公称压力有1.0、1.6、4.0、6.4MPa,使用温度范围由-20℃~350℃,接受信号为0~10mA.DC或4~20mA.DC来改变被调介质流量,使被控工艺参数保持在给定值,其中单座调节型适用于压差较小,介质粘度较大或稍有颗粒杂质场合。套筒调节型适用于压差较大场合

公称通径DN(mm)
(阀座直径dn)
(10)
(12)
(15)
(20)
额定流量系数
直级
1.8
2.8
4.4
6.9
17.6
27.5
等百分比
1.6
2.5
6.3
额定行程(mm)
公称压力PN(MPa)
1.0 1.6 4.0 6.4
固有流量特性
直线、等百分比
固有可调比
允许泄漏量
单座
硬密封:IV级 软密封:VI级
套筒
硬密封:II级 软密封:VI级
工作温度t(℃)
-20~200 -40~250 -40~450 -60~450
信号范围(mA.DC)
0~10 4~20
作用方式
电关式 电开式
使用环境温度(℃)
电动调节阀:-20~70℃
使用环境湿度
电动调节阀:≤95%
电源电压
220V 50Hz

更多技术问题你还可以咨询:http://www.mc-saic.com/article.asp技术中心
这就是新鲜事物与高科技的开端http://www.mc-sa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