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接伺服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请教各位高手:

1.如果是总线接伺服放大器是不是不用考虑控制器(卡)的输出方式:脉冲方向或者是模拟量呢?

2.一般的控制器(卡)是不是都能实现点到点的移动?

3.小弟理解的插补运动是几个轴可以一起运动共同完成一个目标,但是最近看到一个资料,有控制卡可以做到16轴的插补运动,我想我的理解肯定是错误的,有哪位高手能区分下:点到点运动,插补运动,还有像一般机床的五轴3联动他们的区别阿

多谢了

网友A:
1、如果您用总线控制,就用不着输出脉冲方向的控制卡了。

2、是

3、建议检索本版精华区。

楼主:
刘版主:

您好,我找了好多,好像没有看到有关“点到点运动,插补运动,还有像一般机床的五轴3联动他们的区别阿”,能帮忙解答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B:
点到点运动一般只关心结果(到目标点没有?),不关心过程(如何到?)。

插补运动,不仅要保证最终目标的可达成性,而且必须保证过程的路径,甚至速度等因素,计必须沿指定的路径和速度到达目标点。

5轴3联动,是指系统有5个可控制轴,但最多只能执行3轴间的插补运动,其余2个轴只能做姿态控制。

楼主:
TO波恩: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看了之后有点不明白的是:像一般控制卡说的插补运动,是不是只能说明是两个轴之间的联动?(两轴间配合同时完成一个动作)

因为我看过有的控制卡可以做16轴的插补,不可能16轴都可以联动(16个轴同时配合完成一个动作) 像一般的数控机床5轴3联动就不错了(3个轴同时完成一个动作)

顺便问您一下:是不是用总线来控制驱动器的卡,都是特有的(不分控制方式是脉冲方向还是 模拟量)?还有就是工业以太网的也是如此吗?

网友B:
2轴联动是最常见,也最简单的。运控卡也有3主以上联动能力的。16轴联动的本人没有见过,不过6轴联动的虚拟轴机床还是见过的。经典意义下,5轴联动就足以解决基本加工问题了,只可惜目前许多声称五轴联动的系统并不真正具备五轴联动能力,而是需要靠CAM软件的后置处理程序帮忙。

以总线方式控制驱动器,顾名思义就不必使用脉冲串惑模拟量了,工业以太网是总线控制的一种类型,也是发展趋势。

楼主:
不是16轴联动,是16轴可以做插补运动,可能我没有写详细,不好意思!

我想联动和插补是两个概念 好象的控制器可以做16轴插补,做联动应该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插补是用2轴之间配合完成一个特定动作(比如平面里面做直线或者圆弧运动)

而联动是3个或以上轴同时完成一个动作(实时性要求应该很高)

网友B:
个人以为联动和插补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是等同的。

网友A:
我想联动和插补是两个概念 好象的控制器可以做16轴插补,做联动应该没有那么多。

一般用法上,联动与插补是表达不同的意思。联动有的时候只是之各轴同时动作,各轴的动作不一定有什么关系,而插补,则不只是同时动作,还要组合成特定的合成运动轨迹。也有时候,联动与插补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无论如何,能控制16轴插补,一定能让16轴连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