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08-26):
对于一台装有增量式编码器的多极永磁同步电机,如何确定编码器Z脉冲信号与定子绕组+A轴的夹角?

网友A:
用示波器看Z脉冲和A相反电势波形的关系。具体操作可参考论坛旧帖中关于编码器相位和电机电角度相位如何对齐的方法。或者直接参考Avago公司的Application Note 5283:AEDB-9340 Series Commutation Encoder and Codewheel Alignment Techniques.pdf文档。

楼主:
谢谢!

那么再请问A相反电势波形与+A轴之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A相反电势最大处即为+A轴?

网友A:
楼主所指的+A轴是什么物理含意?

楼主:
就是指定子绕组的A相轴线

网友A:
楼主所指的“定子绕组的A相轴线”是一个信号意义上的轴,要将编码器的Z信号与该轴线对齐,还得靠信号波形间的彼此对齐关系来解决,不知楼主是否阅读了本人上面推荐的文档,如果仔细阅读,应该会对楼主的目标有所助益和指导。

楼主:
好的,多谢!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B(2012-05-12):
这个文档在哪啊 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