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40与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S7-PLC与MM440通讯中,STEP7中已经编好通讯程序,在MM440变频器上参数设置中,除了P918P700=6P1000=6

等设置外,还要不要设置其它如启动/停止,正转,反转等参数(是否象6ES7系列中的一样,要将控制字中的每一位都要和其参数一一对应,例如P554=3100P571=3101

网友A:
自助资料库中有MM440与PLC通讯设置的实例,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我好像看了,STEP7部分程序编写得很好,可是没有具体的参数设置,只是设置了P918P700=6P1000=6等等,其他的没有了

楼主:
对了,独步兄,在哪里有更多的MM440与PLC通讯设置的实例,谢谢!

网友A:
好好研究一下440的大全,呵呵

网友B:
对的  大全上介绍的很详细,需要仔细研究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还是不明白?

P1055     使能正向点动       2090.8
P1056     使能反向点动       2090.9
P1058     正向点动频率
P1059     反向点动频率
P1070     主设定    2050.1    r2050     控制字1

P1071     主设定值标定

这些参数如果不设置的话,变频器还能运行吗?好像这些只是用来读出的。我只通过plc来控制

网友C:
即将用到,关注中.

网友D(2008-11-12):
同样关注中。通讯以后要大用特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