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经减速器之后的精度问题

楼主(2008-08-26):
伺服电机带动30:1的减速器在运转,对它的精度有点疑问。我的伺服设置是一圈300个脉冲,那么当我发出一个脉冲的时候,伺服转了1/300圈,那么经过减速器之后就是转动了1/9000圈,那么高的分辨率减速器能反应出来吗?

网友A:
但就这个分辨率而言,减速机能否反映出来,看您的减速机指标了,有能反应出来的,有在特定条件下能反映出来的。

网友B:
恩。确实有反映出来的。但主要是你的减速机精度指标可靠,尤其是在反向时候的回程间隙是否稳定,。

网友C:
一般说来减速机如果是精密行星齿轮,回差会有0.2~0.5度左右;如果是谐波减速机可能有0.1度以下
当我发出一个脉冲的时候,伺服转了1/300圈,大概算是1度吧,减速后的角度远小于回差,基本没有动的感觉

网友D:
所以说精度的保证还是主要在机械方面

楼主:
现在我带动减速器进行正反转运动,我拆掉同步带轮让伺服空转,很长时间运行下来都没有偏差,但是带动减速机运转之后,一段时间运行下来,伺服电机的同步轮有微小偏移(我做了对准记号),这会是什么原因呢?理论上来说即使减速器有误差,但是伺服电机的角度不应该有偏差啊。

网友E:
减速机的回差是一种不会累计的东西,楼主在5楼所说的“微小偏差”如果不是因为减速机的回差所致,则有可能是伺服系统带载运行后由于某种因素出现了累计误差。

网友B:
减速机的回差是一种不会累计的东西

同意。但是如果减速机质量不哈的话,运动过程中会出现回差不一致。国产减速机有些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有些情况一方面要看减速机的精度,还要关心减速机的回差稳定性。

网友E:
楼上所言极是!顶!

楼主:
楼上几位,能分析一下大概会是什么原因么?我认为就算减速机精度问题,但是就伺服电机轴这边应该不会有偏移啊,实在想不通

网友F:
回差用肉眼可以看出来,说明减速器也太差了

网友E:
上图是安川Σ-II伺服手册上有关减速机精度和刚度的指标,以空转3个角分的偏差为例,楼主所用减速比为30:1,是否意味着减速机的输入轴,即伺服电机轴相应的转角偏差将高达90角分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楼主的问题也许就容易解释了。

网友B:
是不是电机和减速机没有锁紧呢?

网友E:
又查了一下德国NEUGART的PLN精密减速机的资料,如下图所示,据此可以认为背隙应该是指输出轴的回程角度偏差,因而即使按照3弧分的指标算,30:1的减速比,就足以令输入轴转动3*30=90弧分,合1.5度了,这个角度量不小了,也足以令肉眼可见了!

网友B:
to:波恩    据此可以认为背隙应该是指输出轴的回程角度偏差,

行星减速机的回程间隙:将减速机的输出端固定,输入端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旋转,使输出端产生+-/20%的额定扭矩时,减速机的输入端有一个微小的角位移。此角位移就是回程间隙。单位arc-min。60度分之一。(不等同于数学中的弧分,而是遵循天文学的进制,呵呵,其实就是钟表的进制)

所以波恩兄,记得更正。如果是输出轴的角度偏差,那就大发了。

网友B:
呵呵,公司技术考核,老是靠这个题目。所以很清楚。

网友B:
德国NEUGART的PLN精密减速机,转动间隙小 (<3´) ,所以若是经过30的减速比,输出端的间隙<0.1'。1度的1/600。肉眼是打死也看不见的。这款减速机精度已经算是超精密了,所以价格不匪,国内也就军工单位才用得到用的起。

网友E:
这么说来还是本人在概念上大错特错了呀! 汗!

 谢谢“踏莎行”不吝指正!

网友B:
to yelei:我认为很可能是你的锁紧环没有锁紧,有打滑的现象,

网友G:
世上沒有絕對剛性產品 所以只要有傳動 就有間隙產生 一但系統克服背隙 往同方運動 精度是可確保 精度有變化 那就如踏莎行 所言

若間隙有變化 那是減速機的品質有問題

減速機 其減速比就是系統的倍頻比 也就提高系統解析度

楼主:
各位可能是误解了我的意思,我运行一段时间下来来,经过减速机之后的位置是看不出什么偏差,而是伺服的转轴处和起点时位置比较有偏差。我奇怪的是即使减速机回差很大,伺服电机转轴处应该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啊,要偏差也是减速机这边偏差。

网友H:
用减速机这么多年,才第一次明白原来背隙是指输入端,感谢踏沙行!

网友I:
不太清楚,回去好好查查资料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用减速机这么多年,才第一次明白原来背隙是指输入端,感谢踏沙行!

太有同感了!

网友H:
不过刚询问了我一个搞减速机的朋友,他坚定的说是输出端,而且是10%额定扭矩。所以我又再一次糊涂了。不过感觉是输出端比较合理,当然如果是输入端那就太好了。

网友H:
网上搜了一下,纽加特的文件中明确说了,背隙是算输出端的!!!

Industry standard for the servo gear-heads is to list the backlash at the output side

网友G:
兩端都有 對減速機而言是輸出端 系統也看的是輸出端 他才是總體表現

网友E:
说实话,我还是觉得输出端靠谱。“firstrator”很追根刨底啊!钦佩!

只不过这个结论还是令本人又晕菜了一回!

网友J:
是输出端~那就如果减速器背隙3'的话,30比的减速器输入端的背隙就确实是达到1.5度。那在实际应用中,都有哪些手段来消除这个背隙带来的误差呢?

网友B:
to :。“firstrator”波恩。

很想知道你们手里的资料还有么?可以给我份么?因为波恩剪贴的那个图片参数,和我们在www.neugart.de官方下载的不一样啊。官方并没有在说明书写出relating to output shaft .所以很想知道。                    以及firstrator的 ‘ 纽加特的文件“。我也很想弄明白究竟应该是咋回事。  不怕错,怕一直错下去。

我的理解:

回程间隙:将输出端固定,输入端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旋转,使输入端产生额定扭矩+-2%扭矩时,减速机输入端有一个微小的角位移,此角位移就是回程间隙.单位是"分",就是一度的六十分之一.也有人称之为背隙.

网友B:
理由:

 一个老工程师的见解:

就齿轮减速机来讲,它是由一系列的齿轮构成的,当主动轮正转时,第一齿轮和第二齿轮的一个齿啮合,但是不能和另一面的那个齿啮合。当然教科书上说是可以啮合的,但是实际上谁也做不到。所以在反转的时候,第一齿轮在和前面的齿啮合到和后面的齿啮合要有一段行程,这个行程叫做回程间隙。不要小看这个回程间隙,当齿轮多了或者老了的时候,是很恐怖的,我曾经开过一个60年代生产的车床,大拓盘要打大约30度才能有动作。如果你开过老式的汽车你也应该有感觉,左转方向盘后再想右转,你要打过一段空转的间隙才能有动作。

我的见解:

而行星减速机工作的情景是如何呢? 伺服电机通过输入端与行星减速机连接,行星减速机通过输出端与负载连接。  好,当电机正转运行一段时间需要反向时,输入端的太阳轮开始动作。太阳轮反转与行星轮进行咬合,正如前面所说主动轮与从动轮发生齿与齿的接触,此时并不是立即接触。从而形成一定间隙。

这样的话,波恩你再感觉下,真的应该是输出轴么?

网友B:
而是伺服的转轴处和起点时位置比较有偏差。

不错不是减速机的精度,应该是电机与减速机的锁紧装置出问题了。有打滑现象。

网友G:
"回程间隙:将输出端固定,输入端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旋转,使输入端产生额定扭矩+-2%扭矩时,减速机输入端有一个微小的角位移,此角位移就是回程间隙.单位是"分",就是一度的六十分之一.也有人称之为背隙. "

樊工 沒錯 這與我先前做過行星式減速機 背隙檢驗機台 工藝相同

"是输出端~那就如果减速器背隙3'的话,30比的减速器输入端的背隙就确实是达到1.5度。那在实际应用中,都有哪些手段来消除这个背隙带来的误差呢"

這樣理解是有問題 機構的間隙是來自齒輪的傳動 也就是齒輪的精度  "减速器背隙3'的话" 是指輸出端  輸入端間隙是有 那是要看你的固裝方式 絕不是"倒果為因"

間隙補償在數控系統都有此功能 但此背隙絕非減速機的背隙

网友H:
不好意思了踏沙行,我涉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呵呵。

http://www.neugartusa.com/Service/faq/Gear%20Backlash.pdf

有关阐述在第二页,特别用黑体单独重点标出。(除非我英文太烂)

网友H:
另外,我搞减速器的朋友说,背隙这个参数除了包括齿轮间隙,还包括了输出轴的扭转。这样讲的话,就更可以理解是输出轴了。

网友E:
to“踏沙行”:我贴的图摘自“PLN_70 的PDF版 dimension and data sheets(http://www.neugartusa.com/Service/PLN/PLN_70_gb_st-Motorshaft.pdf)第二页左下角的表格。

网友G:
TO:樊工  抱歉未細看

你的說法大多是對的 但有一個字是錯的  輸入 需改成輸出(减速机输"入"端有一个微小的角位移,)

网友K:
提高精度几个问题:

1、伺服应配精密减速机,精密减速机的精度是以弧分算的,我用过最精密的只有一弧分,精度是多少度的减速机简直就是垃圾!

2、伺服在简易控制(位置模式),有一个位置环的问题,应引起注意,特别是转向频繁变化时,要调节这个数字;

3、选择减速机时,尽量选择键槽固定,特别是惯量大的请况下;

4、注意连轴器的选择;建议选择了减速机,允许情况下,不选择减速机;

网友E:
刚刚拜读了“firstrator”引用的pdf文档,行星齿轮伺服减速机的“背隙”还真定义在输出端;而且特别指出所谓“弧分”无非就是“角分”;输入端背隙为输出端背隙放大“减速比”倍。由此可见,对于高倍率的减速机,即使背隙指标很低,在伺服电机的轴端感受到的背隙也不小了,肉眼可见真是完全有可能的呀!

网友L(2008-09-28):
    5弧分的减速机6-8千块,3弧分的万元左右,1弧分的没用过,估计成本可高了,还不如用DD马达了,连什么减速机啊。
    兄弟们,楼主所说的“微小偏差”能用肉眼看出来,是根据同步轮看出来的啊,同步轮直径越大,最
终折算到弧面的偏差越大,当然能看出来啦。
    比如5弧分的行星齿轮减速机,间隙=5/60=0.8333......度,比如皮带轮周长是720mm,那么这个间隙
折算到弧面L=720mm*0.8333......度=0.166.....毫米,肉眼都能看出来!如果皮带轮更大,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做印刷项目的时候用的是5弧分的减速机连接周长720mm的胶辊,用千分表检测了N个胶辊,背隙基本都在0.16毫米,有极少数背隙达到0.12毫米,也就是说所有的减速机都达到5弧分的精度要求,少数甚至精度比标称的还高。
    建议楼主用好的行星齿轮减速机,根据理论计算值,和实际检测的误差比较,比如上面的参数:用5
弧分的减速机,同步轮周长是720mm,那么你实际检测的误差如果和理论差不多,那就是间隙问题了,如果比这个大,极有可能是联轴器处打滑,你可以拆卸下来,观察伺服光轴有无一圈圈光亮的划痕,有就是打滑。如果是减速机精度达不到你的要求,就根据你的要求加钱换3弧分甚至是1弧分的减速机,再达不到要求就只能用昂贵的DD马达啦。
    希望我的建议对楼主有用。

网友M(2009-03-18):
引用 网友H:
关于用减速机这么多年,才第一次明白原来背隙是指输入端,感谢网友B!

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理論1:30,實際為1:29(夸張點,應該為29.999999),原本計划馬達30圈,減速機轉一圈,實際上,馬達在29圈時,減速機就完成一圈啦,在馬達在59圈時,減速機就完成二圈啦,這樣馬達運輸一段時間後(同方向運行),發現位置上有一些偏差。
不知我這樣理解對不?

大家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网友N:
如果运行-》停止-》运行,每一次运行后停止时,如果减速机输出没有锁定装置(保持扭矩),输入的伺服没有保持扭矩,那个(“回程”)间隙就会出现。再运行时,即使同向,也必然要先消除这间隙后才能真正运动。——个人想当然地这样理解。

网友O(2009-05-16):
回差能通过误差补偿文件做补偿吗

网友E:
应该可以用反向间隙补偿的类似方法加以处理。

网友P:
比如5弧分的行星齿轮减速机,间隙=5/60=0.8333......度 应该是0.08333.....度才对啊,没注意看还以为精度很高的减速机也能看出间隙呢

网友Q:
我的天,刚好有一个工程要伺服配用直角减速速机,这个可要谨慎了~~~

网友R:
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减速机还是空白

网友S(2011-12-22):
关于以上问题 小弟是做销售伺服行星减速机的 有过实例 以前有个客户是做5色电子轴凹印机,当时客户要求减速机回程间隙小于3分,我给客户解释 目前这款减速机做到这个精度很难 因为是国产的减速机 在工艺上 安装上 很难把握,最后我给客户说6-10分得回程间隙可以保证,客户配套的系统式博世力士乐伺服无轴系统,  实例证明 这个完全可以满足客户最终产品印刷套印精度正负0.1毫米的要求,因为客户做的基本都是烟草包装印刷包装等 他总觉得减速机精度越高越好。其实在某个时候 只要能满足客户的使用要求,10分得精度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因为所谓的减速机精度不完全是回程间隙的大小,关键还在于减速机齿轮齿圈在运转时候的精度保持的稳定性,如果能保持稳定的话 回城间隙大上几分也是可以通过电气补偿来完成这个间隙的,需要了解的朋友请加我QQ 2468456506

网友T(2018-05-30):
上海枫信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许文斌(销售工程师)
地址:上海嘉定区外冈工业园区
电话:021-69577328
手机:15026720952
传真:021-69577150
公司网址:http://www.fxjiansuji.com
主营产品:伺服行星减速机-伺服减速机-伺服电机减速机-伺服电机蜗轮减速

网友U(2023-03-08):
引用 网友B:
to:网友E    据此可以认为背隙应该是指输出轴的回程角度偏差, 行星减速机的回程间隙:将减速机的输出端固定,输入端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旋转,使输出端产生+-/20%的额定扭矩时,减速机的输入端有一个微小的角位移。此角位移就是回程间隙。单位arc-min。60度分之一。(不等同于数学中的弧分,而是遵循天文学的进制,呵呵,其实就是钟表的进制) 所以网友E兄,记得更正。如果是输出轴的角度偏差,那就大发了。

是不是行星减速机回原点位置会不固定,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