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 motion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大家好,我用三菱Q motion控制31轴的系统,在虚拟模式运行,其中有16轴是要求相位同步(也就是位置同步)其它是

速度同步,现在出现一个问题,16个相位同步的轴运行的时候,机器从0速起动到每分钟500片的生产速度

(设备最高600片)的时候,相位产生了偏差20mm,这时候通过人工调整Jog开关,把位置调整好后,均速运行就没

有偏差了,如果设备再一次加减速时,相位又产生了偏差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A:
1;这使用的传送带还是什么的?

2:从现象看,象是启动时滑动造成的误差,没外环检测吗?

3:相位的单位怎会是mm?

楼主:
不是传送带,是刀模具,你能告诉我你的电话,我给你打电话给沟通。谢谢

网友B:
xushuweisunny 你找我吧,我电话13564558516赵.估计是做卫生用品设备的,老熟悉了,呵呵

网友C:
做纸尿裤的好像没有这么多轴的,是卫生巾吗?

网友D:
感觉象是前馈小了.

网友B:
前馈的调整范围太有限,调整大了会振动

网友E:
可以通过设置相位补偿时间和时间常数来自动修正不同速度的相位偏差,

由于每台机器偏差量可能不同,需要在人机界面上输入偏差量,并写好计算程序。

网友E:
以500片偏差20mm为例,

此时20mm对应的伺服命令脉冲数:pls

电机脉冲频率:frq(pls/s)

则计算程序大致公式为:

相位补偿时间(us)=pls/frq*1000000

相位补偿时间常数自己调节。

网友F(2008-10-21):
600片时候再人工调试好相位,不知道要有多少废品咯。我也在开始设计,我也担心这个问题。

若是在不同的速度的加减速,他的相位补偿时间是否相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