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电无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本人是专门维修数控雕刻机的,最近维修碰到一个问题,客户的一台雕刻机在使用3 4年后,变频器通电无显示了,以前都是碰到配件坏了就直接更换的,因为对变频维修不是特别在行,所以碰到这个简单的问题,问一下在线的各位同行朋友.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告知在下.

网友A:
检查电压,直流电压,开关电源.....

网友B:
检查电源模块

网友C:
呵呵;还是直接找维修处或换新的吧;

网友D:
你如果不十分了解变频的内部回路,建议你找个维修站帮你弄下,如果是控制面板连灯都没有亮的话,就要检查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E:
还是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F:
要是在苏州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呀,13914093201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