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30紧急求助

楼主(2008-08-26):
我用MM430控制除尘电机,45kw,设置转速为980,可实际r0022数值为999,r0032为15;请高手指教该如何设置!

 风机风量不够,达不到额定功率

实际输出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三分之一

网友A:
你认为那个值不正确呢?

楼主:
风机风量不够,达不到额定功率

实际输出功率只有额定功率的三分之一

网友B:
开风门啊!不就是风量不够?电机正常运转也不过载,还是开风门!

网友C:
要达到额定功率还用变频器干什么?

网友D(2008-10-15):
过载,风门先开小点,慢慢开,就没事了,转速设的太小,37的装素都在1470,45的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