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F系列PID恒压控制

楼主(2008-08-26):
各位师傅:

    我在调台达PID恒压控制时,P值已经调到0.3,  I值已经调到70,但系统还是不能稳定,在同样的设备下,P值只调到0.7,系统就相当稳定了,请教各位师傅,这是不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或是还有其它原因?谢谢!

网友A:
D值是否一样?  水泵是否一样?

网友B:
你的问题说的不是很清楚,同样的设备下,具体是那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