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 124a 变频器 在黑暗中跳动的故障

楼主(2008-08-26):
  现在有一台机,ABB510-124A的.用在中央空调冷冻泵上,并到有四台.最近出现了运行二天跳

过流(能复位).....我上二个星期以为是下面块功率板有问题,换一块试.....好了一个星期....现在又出

现运行二天跳过流(能复位).......
   今天又去现场(为了试一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我把3号电机的线接到4号电机(都是55KW  4号是出问

题的电机  )     接过去之后`4号电机通电没问题.....我准备把3号VVVF的参数COPY到4号上去(怕
他们调了参数).........在COPY3号变频器参数前,我对4号变频器的参数初始化(9901 改为  1

9902     改为    2)   这二步后````4号变频器报F0016(接地).....(在那里愣了半天....想想是不是我

把3号电机的线接到4号电机    上出了问题.我就把电机线拆下....故障还在....)
然后用3017```改为1     屏蔽了)........我在想会不是控制板出了问题.....于是    折下3号的控制板

到4号``````惊喜不跳了F0016,但后一看参数3023   是1   屏蔽了。。。。晕了半天在3号的时候3023是

为0的。。。。,,改了3023   为  0   又来了F0016     )4号到3号也不跳)。。。。。。。   还有

看参数的时候多了一个`9904`````说明书上都没有`````晕啊!

问题1:是不是我初始化的时候出问题了`?  跳 F0016(接地)..
问题2:运行两三天会跳过流(能复位).。。。我换了功率板加控制板,检测问题  好像不是``(模块在静

态测量``好)
 问题3:  这种问题何解。。。。。。。。?
 各位大哥,大姐    为何呢````        小弟先干了`你随意。谢谢

网友A:
你说这种情况,建议你检查下负载情况,正常运行时的电流波动大不大?你可以把第26组参数中的磁通优化功能加上。

网友B:
^_^,为什么多了个9904的参数呢?那是因为你换过去的那块控制板是ACS550的控制板(不是ACS510),ACS510和ACS550控制板的型号是一致的只是里面的软件是不一样!

拷贝参数过去还要恢复出厂值根本就是多此一举,但是前提是保证你在3号机上的参数已经上传存储到面板,还要将面板里的参数下载到4号机里时没必要恢复4号机的参数值——直接下载到机里就OK了。

网友B:
你可以检查下三个电流互感器是否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种情况,建议你检查下负载情况,正常运行时的电流波动大不大?你可以把第26组参数中的磁通优化功能加上。

谢谢 .今天打电话问了ABB叫我把2601      2605   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_^,为什么多了个9904的参数呢?那是因为你换过去的那块控制板是ACS550的控制板(不是ACS510),ACS510和ACS550控制板的型号是一致的只是里面的软件是不一样!

拷贝参数过去还要恢复出厂值根本就是多此一举,但是前提是保证你在3号机上的参数已经上传存储到面板,还要将面板里的参数下载到4号机里时没必要恢复4号机的参数值——直接下载到机里就OK了。

嗯 ``兄弟说的是.但是怪在我恢复4号后报F0016,可以屏蔽掉.而我把3号的主板换过去的时候3023   变成1了..........互感器我对比测了电压,静态电阻....都好!现在还不行`只有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