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GetData函数

楼主(2008-08-27):
GetData函数里,设备类型中只有BIN和BCD两种选项

我在人机见面中所有数字都是16-Bit Unsigned的

我把这些数,用GetData函数导入后,系统会自动把16-Bit Unsigned转化为BIN或BCD码吗?

我现在用下来不对啊!无法做数字处理!

网友A:
short data

GetData(data, "Local HMI", LW, 0, 1)

此时读取的data,  MACRO部需转换, 即为为16-bit Signed

GetData(data, "Local HMI", LW_BCD, 0, 1)

此时MACRO会知道读取的数据是BCD格式, 会自动转换为16-bit Signed, 设定到data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