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时间和分辨率

楼主(2008-08-27):
请问在数据库里面设置某个AI点的采样时间间隔是比如2秒,但是在趋势记录里面的分辨率好像能到ms级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和利时的数据变化时间的分辨率是多少啊?

网友A:
他的那是插值,如果你的数据两个一个是4,另一个是5,那么就会在中间出现插值,然后这个曲线平滑从4过度到5。

楼主:
插值?好像中间的曲线并不是平滑的,也会出现锯齿波,真是奇怪。要真是插值的话就太不可靠了。

网友B(2016-03-30):
这个真的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