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8-08-27):
请问高手,我现在有一个PNP接近开关,现在和PLC高速计数模块连接,能否并联出一路信号给另外一个计数器使用?将PNP的输出端和0V端并接引出接至计数器输入端。在线等,谢谢昂!

楼主:
咋没有高手呢?谁能给讲解一下?郁闷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接近开关同时带PLC和计数器吧?那就要看PLC和计数器输出的最小功率是否允许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一个接近开关同时带PLC和计数器吧?那就要看PLC和计数器输出的最小功率是否允许了。

PLC和计数器是作为接近开关的负载;PLC给接近开关提供24VDC,而计数器只是接受高电平信号。

网友A:
我知道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并联就会有电流分流吧  那么 分到PLC和计数器的输入端时的电流量是否可以够  这2个设备做信号识别的  如果够就行吧

网友B:
你也可以另加一级来带计数器

网友C:
你的计数器是怎么样的,一般都是用NPN的接近开关的(低电平有效)。而你描述的在接近开关的输出端与0v(黑线与兰线)并接至另外的计数器就应该是NPN的接近开关的特性....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超声波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