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型号

楼主(2008-08-27):
请问各位大虾 T4、T6、T8是日光灯的型号,但如何解释?

网友A:
        "T"其实就是代表灯管的直径。每一个T就是1/8英寸。

    大家都知道,一英寸等于25.4毫米。那么T8灯管的直径就是25.4mm。

    其余的数字对应如下:

T8 直径 25.4 mm

T6 直径 19.05 mm

T4 直径 12.7 mm

    理论上,越细的灯管效率越高,也就是说相同瓦数发光越多。

    实际使用中,细的灯管容易隐蔽,使用场合也灵活.。

    但是,越细的灯管启动越困难,所以发展到了T5灯管的时候,必须采用电子镇流器来启动。

网友B:
学习了啊  没白来 有意外收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啊  没白来 有意外收获!

网友D:
    小小灯管还有很多的型号

网友E:
倒是没注意到这些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