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相关技术介绍二(高压变频器)

楼主(2008-08-27):
高压变频器通常按其主回路分类的。

随着新型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的性能不断改进,大容量高压变频器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它不象小功率变频器那样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而是随着使用场合和功率的大小可以有不同方案的选择。目前常用的高压变频器有以下一些类型:
  按照变频过程中有无中间直流环节,高压变频器分为交交变频和交直交变频。
  交交变频器是把固定频率的电网交流输入直接变换为频率可调的输出交流功率。通常由三组反并联晶闸管及可逆桥式变流器组成。具有过载能力强、效率高、输出波形较好等优点,但存在输出频率低(最高频率小于电网频率的1/3-1/2)、使用功率器件多、输入无功功率大、高次谐波对电网影响大等缺点。交交变频器可用于驱动同步电动机或异步电动机,在大型轧机的主传动中使用较多。

楼主:
常用的高压变频器中所使用的变流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有晶闸管(SCR:Thyristor)、可关断晶闸管(GTO:Gate Turnoff Thyristor)、大功率晶体管(GTR:Giant Transistor)、绝缘门双极晶体管(IGBT:Insulated Gate Bipolor Transistor)和集成门控变流晶闸管(IGCT:Insulated Gate Commutated Thyristor)等。因此,也常根据所使用的变流器件来称呼该变频器。
  也可以根据高压变频器的变频调速原理来划分变频器。目前实用的高压变频器工作原理通常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 使用SCR器件,在前端(输入端)可控整流回路中改变电压幅值、在后端(输出端)逆变回路中调节频率,通过保持V/F为常数的办法实现调频调速。通常称之为脉幅调制方式(PAM方式)。这是比较早期开发的高压变频器,但目前仍在大容量或超大容量变频器(如大功率同步电动机的调速和软起动)中得到应用。
  第二种 是目前在中小容量变频器中普遍使用的脉宽调制方式(PWM方式)。由于此种方法技术先进、性能优异、线路结构简单、而且可使用IGBTGTO等先进半导体开关器件。所以,随着新型器件的开发,其电压等级和电流通导能力的不断提高,PWM形式的变频器将逐渐占据高压变频器的主导地位。
  此外,基于电压空间矢量菱形调制原理开发的三电平变频器,近来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它实际上是PWM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网友A:
介绍一下,高压变频器在,风电中的应用吗/

楼主(2008-10-08):
后续会介绍一些高压变频器在风电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