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电磁干扰源产生的渠道

楼主(2008-08-27):
1、谐波对二次设备干扰
谐波对继电保护装置干扰分两种情况:
故障情况下:引起保护误动、拒动。
谐波影响较大的是距离保护,距离保护按基波计算阻抗,谐波引起计算误差。
非故障情况下:比较严重的情况是变压器空载合闸时励磁涌流的影响,可以引起保护误动。
2、开关操作对二次设备的干扰
一般来讲,断路器断口之间有灭弧介质(油、真空、SF6),开关触头运动快、时间短,所以操作时电弧重燃概率小,产生的干扰较隔离开关操作时低,当断口间有抑制操作过电压的并联电阻时,对二次回路干扰更小。
GIS隔离开关操作:GIS隔离开关操作将产生前沿很陡的暂态过电压。
3、不同耦合方式产生的干扰
一次回路中的暂态高频振荡通过不同耦合方式进入二次回路:阻性耦合、感性耦合、容性耦合。
具体表现为:对二次回路感性和容性耦合,通过电磁式电压互感器耦合;通过电容式电压互感器耦合;通过耦合电容耦合;通过电流互感器耦合。
4、阻性耦合产生干扰
主要由于雷击、短路电流等原因引起的地电位升高,是二次回路干扰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当雷电直击变电所或发生单相短路时,大电流经接地点泄入地网,使接地点乃至整个地网的电位升高(Ug=IgRg),如果二次回路和接地网的连接点,如二次电缆的外皮,互感器二次绕组的中性点靠近大电流入地点,则这些接地点的电位也随之升高,在二次回路中造成共模干扰过电压,当过电压的数值过大,会引起二次设备绝缘击穿。二次电缆外皮电缆两端与地网相连。由于两端的接地电位不等,将有电流流过电缆外皮,通过电容耦合在二次芯线上产生纵向电势,叠加在信号上造成干扰。当大量电流流过电缆外皮时,还会烧毁二次电缆。
5、直流回路操作产生暂态干扰
直流操作回路中具有大电感线圈,如开关分合闸线圈、电磁式继电器工作线圈等。当直流回路断开时,由于电感内储存的能量释放,线圈两端可能产生几千伏的过电压,这种过电压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由直流电源供电的二次设备(如微机保护装置、保护装置出口继电器等),直流回路电感元件操作过电压通过线间耦合和传导将在其他二次回路中激发频率更高的干扰电压。通过在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二极管或在分合闸线圈两端并联适当阻值电阻可以有效减轻这种影响。
6、电磁式/电容式电压互感器产生暂态干扰
7、高频辐射干扰

网友A(2008-10-17):
恩,工业现场要抑制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