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怪了!通电显示接地故障。

楼主(2008-08-27):
通电显示接地故障,断电再上电后就显示Drive not responding,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楼主:
通电显示接地故障,断电再上电后就显示Drive not responding,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楼主:
是ACS510D的 18.5KW

网友A:
你的变频器是新的吗?如果是新的,我认为是主控板出了问题,重刷下软件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如果是旧的,可能你要检查下IGBT是否是好的,如果IGBT也没有问题,那也应该是主控板的检测回路和主CPU出了问题

你可以与我联系,starrywei@126.com,

网友B:
3楼的,我也发现过这样的情况,

我的变频器是三台7.5KW是新的.ACS510

在公司试的时候好好的,可是在客户现场三台都报接地故障.

只是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