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补偿柜里自动切换电容的原理

楼主(2008-08-27):
如题,大家谁有这方面的资料,给个链接哦,谢谢了!

网友A:
不用会原理,会用就行了。人家不会给你设计原理的。只有使用说明书。

网友B:
具体原理倒是没有去探究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会原理,会用就行了。人家不会给你设计原理的。只有使用说明书。

网友D:
我看过电力补偿电容和无功补偿控制器的原理图,其实无功补偿控制器就是监视功率因数的,补偿电容就是起补偿作用功率因素的补偿,当功率因素低时投入电容,当功率因素高时则减少电容的投入量,投入或减少的间隔时间一般为15S,电容的等级必须和电压一致,如400V,补偿柜一般是独立的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