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开关会松动

楼主(2008-08-27):
安装在控制箱上的按钮,刚安装上去旋的很紧,用了一段时间就松了不管开孔是22,25,还是30的都是一样,特别是旋钮型的

最容易松,不知道各位同行是怎么解决的,有什么高招

网友:
好的按钮开关有一个金属环,上面有一些刺之类的东西,那是当作定位和弹片用的。。。一般是不会松的。

网友:
至少我工作5年还没有碰到松的开关按钮。有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数,极个别。。

网友A:
有遇到类似情况。

如楼上所说,多数开关都有一个金属固定环,有时候为了省事没有安装好。

网友B:
买质量好 ,按要求安装

网友C:
XB2B型的施耐德的,用螺钉固定,应该不会掉、松了吧

网友D:
XB2B型的施耐德的,用螺钉固定,应该不会掉、松了吧

happy-1437   6楼 回复时间:2008-8-27 14:36:17 引用楼上的

网友E:
位置没调好,内环先旋到合适位置,外环再旋紧,不要先旋紧外环再去旋内环。

网友F:
用锣钉固定式的开关会好很多..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G:
要么就是没有安装好的,一般的用施耐德系列的耐用

网友H:
我觉的不论国产和进口的按钮都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如果出现了肯定是安装问题,如果是旋钮有可能,可选用带金属环的弹性按狃,其实只要旋紧了出现这种问题的可能性极小。

楼主:
原来是质量的问题,我用的大多都是几层橡皮垫的,没有金属固定环

不怕各位笑话,用了那么按钮还没用过施耐德的

不知道一个带灯的按钮要多少银子

网友:
说实话国产的按钮也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就算振动再厉害的床子都没事。

不一定非要施耐德(当然施耐德确实不错)。我也用过很多国产的,假如楼主不放心的话,可以在两个螺钉尖的位置用转头打两个小凹。把定位螺钉尖旋进小凹里面。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
更正,是螺钉尖对着面板所在的位置。

网友:
再更正,是在面板背面上,不是螺钉尖上。。。唉~~~

自己都昏了。。。

网友I:
要么就是没有安装好 几层橡皮垫,.金属固定环。

网友J:
要么就是没有安装好,要么就是品牌太次,质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