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老烧

楼主(2008-08-27):
我去年做的一个工程中,模拟量模块在运行了十个月后有一个有故障,就是SF灯亮,我更换了之后,一个月又烧了,我到现场查看了接线和电源接地等地方,没有发现问题,于是又换了一块,可还是烧坏了,问题出的很奇巧,别的都没事,并且我还都加了隔离器的,不是某点坏,而是整个模块坏了,到底是啥原因呢,问技术支持,他们也不好说,谁能够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A:
代理西门子产品!请加我QQ;1004842474,有技术支持,西门子各种最新软件!!

网友B:
为什么呢,还是要自己找原因,自己去分析,我用了不少,都的都用了好几年了,也没坏过一块

网友C:
你的底板有接地吗?接到哪了?你用的模拟量点是什么点?问题是不是在源头?再者就是你用的是不是真的西门子模块?

网友D:
输入电压安全吗:~~~~

网友E:
加了个隔离,而且整个模块烧,就要考虑你的柜内电源了。

网友F:
你得检查一下柜内元件是不是完全接地?你得测量一下。。。

网友G:
事情是很特别,这个模板上就这一个模拟量的模块吗?

网友H:
柜子是否接地?
供电电源是否过高?
这个模块上接的仪表是否有可能给模块加了一个强电压??
值得考虑!

网友I:
柜子是否接地?
供电电源是否过高?

网友J:
仅仅是一块坏,说明电源是好的,接地问题不大,看来现场情况不大好。

网友K:
搞不清楚呀

网友L:
学习中,多谢各位,继续关注

网友M:
看看是不是有高压串进来.

网友N:
仪表是否有可能给模块加了一个强电压

网友O:
可能是仪表的问题

网友P:
如果是某个通道烧坏了,可能是外部接线的问题,现在是这个模块都烧了,你还是检查一下你的柜内的接线和这个模块的端子条的接线了,有强电串进去了

网友Q:
你的CPU,电源的容量够么?

网友R:
应该是有强电压串入,以前我们单位调试时也发生过,后来查是由于接地系统的问题.

网友S:
高供电电压或接地系统问题一次

网友T:
呵呵;烧毁不是电压就是输入信号有问题;

网友U:
这是经常的事

没关系

装一个交流参数稳压电源有改善

网友V:
接地有问题.外部输入电压不稳定.接线段路.模块自身有问题...

网友T:
呵呵;最好加个模拟信号隔离器;

DC24V电压稳定就可以保证这个不容易坏了;

网友W:
1,你的模块型号是331-7KF02吗,我的印象中7KF02不是单通道隔离的。2,接地不是指和电气地相连,而是需有单独的仪表地。3,单独量一下模块的M和地之间的电压,是否超过40V以上

网友X:
最好查一下零线和地线,如果碰到一起或接反了都会烧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但我都测试了,还没有找出具体的问题,应该是接地和共模电压的问题.

网友Y:
建议该模块电源增加保护装置!

网友Z:
可以尝试将各通道负端接到公共的参考地mana端。。。。。

网友AA(2011-11-05):
我今天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能告诉我你现在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AB:
建议做好接地,防止浪涌电流冲击,供电电压的质量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AC:
查看烧坏的时间,看看改时间段有没有什么设备动作,然后再查接线

网友AC:
查看烧坏的时间,看看该时间段有没有什么设备动作,然后再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