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计算功率因数

楼主(2008-08-27):
有谁做过用PLC或组态软件计算电路的功率因数?电流与电压的信号如何取?如何计算出功率因数?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08-10-25):
这个光PLC应该没有办法做出来的,不是有现成的功率因数仪表吗.

网友B:
这个要用功率表啊,KW8M

网友C:
我们使用PLC可以实现功率因数的测量.不过档次低的PLC很难达到较高的精度.大多数低档PLC是没法实现功率因数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