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计算功率因数

楼主(2008-08-27):
有谁做过用PLC或组态软件计算电路的功率因数?电流与电压的信号如何取?如何计算出功率因数?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这个应该得用变送器了,转换成0-10V或4-20mA的信号,PLC用A/D模块接收转换成数字量,再计算功率因数

网友B:
买一块3相电量表才1000¥多,可读出多种电量。

现在PLC或组态软件通过测量总电压电流不能计算出功率因数。

工频3相电是50Hz,电流和电压一个周期采样几次,一秒采样几次?而且是电流和电压的瞬时值,有正负方向。而现在的电流和电压变送器了传送的都是有效值,不分电流和电压方向。

网友C:
只用PLC是算不出来功率因数的,就算你有电压变送器、电流变送器,一样是算不出来的,计算功率因数需要专用的变送器。

网友D:
只用PLC是可以算出来功率因数的,只不过要达到高精度有点难。

网友C:
楼上的兄弟,只用PLC怎么可能算出来功率因数呢,说出你的方法来,让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D:
使用较高频率高速输出和高速计数器,使用高速频率输出作为高速计数器的时钟信号。电流和电压(最好取不同相)波形整形,分别作为PLC的中断信号,取得电流电压的与的计数值,并取得1个周期的计数值。前者除以后者,商乘360,则得相位差角度。再用PLC的余弦指令得到COSφ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很多配电柜上带有智能化仪表,可以用来控制、监视、保护与记录,用的都是微处理芯片,它又是怎样处理电气数据呢?

网友E(2011-12-26):
使用较高频率高速输出和高速计数器,使用高速频率输出作为高速计数器的时钟信号。电流和电压(最好取不同相)波形整形,分别作为PLC的中断信号,取得电流电压的与的计数值,并取得1个周期的计数值。前者除以后者,商乘360,则得相位差角度。再用PLC的余弦指令得到COSφ ,有实例吗?

网友F:
老愚者 yukj
积分:8525
帖子:9
注册:06-08-20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使用较高频率高速输出和高速计数器,使用高速频率输出作为高速计数器的时钟信号。电流和电压(最好取不同相)波形整形,分别作为PLC的中断信号,取得电流电压的与的计数值,并取得1个周期的计数值。前者除以后者,商乘360,则得相位差角度。再用PLC的余弦指令得到COSφ

終於看懂了,厲害!PLC給你用到出神入化了!!

网友G(2014-05-24):
引用 网友D:
使用较高频率高速输出和高速计数器,使用高速频率输出作为...

您有具体实施方法么,我的水平有点难理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网友D yukj 积分:8525 帖子:9 注册...

这个确实厉害,确实可行,频率越高越精确

网友I(2014-07-26):
用河源雅达的YD2100电力检测仪,通过 485连接,用RS指令读出数据,里面什么电量数据都有了。

网友J:
用河源雅达的YD2100电力检测仪,通过 485连接,用RS指令读出数据,里面什么电量数据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