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6RA70的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7):
大家好!6RA70直流驱动器的实际电流显示除了可以通过参数r19显示百分数外,还可以通过驱动器输出的一个0-10V的模拟量,通过PLC输出显示到人机界面上。但现在人机界面上显示的电流比实际电流低,这种情况除了可以通过修改PLC程序中的一个系数之外,能不能通过调整驱动器参数实现?声明:本来电流显示的是正确的,只是因为后来驱动器坏了,重新修复后可能是某些参数修改了才导致显示数值不准的,请明白的指教一下,应该修改那个参数?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关于这台6RA70直流驱动器的,就是急停回路所接的外部急停开关,为什么碰了外部急停开关后,直接通过外部复位复位不了,必须要到驱动器上按控制面板上的复位按钮才能复位。请大家指教。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A:
恢复出厂值,方便重新调试一下.

网友B:
关于第一个问题你可以看一下功能框图G115

网友C(2008-10-07):
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D:
里面有相应输出控制参数设置的

网友E:
可以在系统里设zhi

网友E:
可以在系统里设,模拟输出的比例系数

网友F:
输出值参数范围调整到能和你变频器对应的位置上。

?

?

网友G(2008-11-07):
调整一下输出比例,做一下偏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调整一下输出比例,做一下偏置

网友I(2008-12-18):
没听明白啊       不懂

楼主(2009-07-17):
引用 网友G:
调整一下输出比例,做一下偏置

不知道应该怎样调整输出比例,换句话说就是不知道输出比例应该调整哪一个参数?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