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集汽集箱热电偶套管断裂,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27):
我单位三台220T/h煤粉炉,在锅炉集汽集箱上有两个汽温测点,已经多次发生热电偶振断甚至保护套管断裂的情况,集汽集箱管道内径为¢377,工作压力 9.81MPa,工作温度 540 ,该测点处选用的热电偶的型号为WREKD2-03/Ⅱ480A150,套管材质为304不锈钢。
哪位高人能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质量不好,留个电话跟你交流一下

楼主:
我的qq:498274787,谢谢,欢迎指导

网友B:
内外温差大,是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你必须在材质上对供应商提出更高的要求。我的QQ为635546685,愿与您交流。

网友C:
按照的位置很关键,冲击力要小的位置,长度不要长。高温高压的保护管是锥形的,是用不锈钢的圆柱体打孔制造的。与材料、制造有关系的。

网友D:
应该用热套式热偶,是电厂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