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Y1/T起重机调压调速器的疑问???

楼主(2008-08-27):
QY1/T起重机调压调速器在电气控制上已经成功采用.目前有一个疑问:如果一台设备有两个不同时工作的机构,比如主副钩动作.此时是否可以采用一套QY控制器控制两机构?

网友A(2008-09-26):
根据我的经验,这是行不通的

网友B:
要两套系统

网友C:
能说下调压调速器的原理吗,对电机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D:
是行不通的,

网友E(2008-10-27):
可以的,联动台可以采用一个手柄控制主副钩,用刀开关做主副电机的主回路手动切换,还要考虑两个电机不一样的电阻,有问题可以联系我yt8267@163.com

网友F:
3楼的看看:可控硅调压调速装置,控制单元通过改变绕线电机每相反并联的一组(两个)可控硅的触发角度来改变电机的定子电压。电机的力矩与定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电机的速度是通过转子频率的反馈来测定的,通过控制板来计算后输出指令来控制三相可控硅的触发角度,实现闭环调速。电机的方向转换是通过外接的换向接触器,在控制单元的控制下,在零电流下切换,不会产生相间环流。
装置主要分为功率单元和控制单元。
功率单元共有6个可控硅。散热片,压敏电阻,温控开关,冷却风扇等。

网友G(2010-08-27):
大家好 关于QY1-1有点小麻烦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G:
QY1-1运行中停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H(2016-03-30):
上升归零还在上升,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