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导线的问题

楼主(2008-08-27):
 各位大虾:

         请问延伸型补偿导线和补偿型补偿导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大哥,当然有区别,看看延伸型和补偿型的材质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了点!不必回复了!找个选型样本或仪表工手册回去看看!

网友C:
这些人,真不厚道啊,你知道就告诉人家呗,谁生下来什么都会呢

我是不会,我要会就告诉他

网友D:
延伸型的材质与热电偶完全一样;补偿型材质不同,但在一定范围的温度特性相似

网友E(2009-04-14):
4楼说得对,顶!

4楼说得对,顶!

网友F(2010-08-21):
其实这是复杂的问题,你们就一句话是解释不了的的。热电偶用补偿导线是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包括常温具有与所匹配的热电偶的热电动势值相同的一对或多对带有绝缘层的导线或电缆,用它们连接热电偶与测量装置,以补偿它们与热电偶连接处的温度变化所产生的误差。补偿导线分为延伸型与补偿型两种。
延伸型补偿导线,其合金丝线芯的名义化学成分与热电动势值与配用热电偶偶丝相同,它用字母“X”附加在热电偶分度号之后表示,例如:“EX”。
补偿型补偿导线,其合金丝线芯的名义化学成分与配用热电偶偶丝不同,但其热电动势在0-100℃或0-200℃时与配用热电偶的热电动势值相同,它用字母“C”附加在热电偶分度号之后表示,例如“KC”。
不同合金丝线芯可用于同种型号分度号的热电偶,并附加字母予以区别,例如:“KCA”。
执行标准
执行GB/T4989-94标准等效 IEC584-3标准
用途
热电偶用补偿导线是在一定范围内包括常温具有与所匹配的热电偶的热电势值的标称值相同的一对带有绝缘层的导线,用它们连结热电偶与测量装置,以补偿热电偶连接处的温度变化的误差。

网友G:
四楼六楼正解。延伸型补偿导线用的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