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电动机故障

楼主(2008-08-27):
        各位工控朋友,大家好!最近我遇到一台电磁调速电机在控制器上的可调电位器回零后,电机仍继续运转一段时间,怎么回事啊?调速器我换过,故障依旧,只是所带动的负载有点轻,但是另一台同样的调速电机就没发生这样的故障,能与电位器回调时同步,请各位高手帮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调电位器回零后,可能还有励磁电流输出,

网友B:
负载轻停机时若没刹车一般会再运转一会儿的。

网友C:
调速器并不控制电机,调速器回零,电机空载了,即使此时停电机,也要转很长时间。

网友D:
l楼主 如果电机带了负载 也许不会有那样的事发生 还有就是 电磁调速电机的问题 转差离合器也许有磨擦

网友E:
惯性~~负载比较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楼主 如果电机带了负载 也许不会有那样的事发生 还有就是 电磁调速电机的问题 转差离合器也许有磨擦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G:
主要检查一下调速器与电机的连线,有没有开路的地方

楼主:
谢谢各i位了,电机的接线没问题的,转差离合器也没有摩擦,因为我试转了一下传动轴,电机的风扇没有一起转,那么不存在反卡的问题了,现在我们想换一个变速比大一点的变速箱......

可是我还有点疑惑,也许没有什么道理,大家不要笑我哦,这种情况会不会电机带有剩磁呢?内转子不会被永久磁化了吧?有给解惑的,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H:
除了上面各位大侠的高见外,请你检查调节电位器是不是接触不良,你可断开线头测量一下。

网友I:
正常,带上负载 就好了。

网友J:
主要是你的调速电机的磁钢里有剩磁造成的,可以检查一下激磁线圈。

楼主:
真的会有剩磁吗?那么剩磁怎么排除呢?怎样又能知道是带了剩磁?12楼的朋友能帮我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K:
如果你换了电位器还是那样的话可能是你的调速器有问题,个人认为

网友L:
反馈电位器反时针调一点就可以

网友M:
我有美国AB公司生产的1391型交流PWM伺服控制器,出现报警信息是ERVOLTAGE,怎么维修,请帮忙

网友N:
励磁部分有轻卡住,调速电机的磁钢里有剩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