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丽化纤和TMT长丝机电设备维修与应用

楼主(2008-08-27):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中丽860T自动控制柜中ATV31变频器INV故障的处理,检查面板按钮连接线,多数是由于振动面板线断,公共线。"

应该先检查振动原因,减少到最低程度。再将面板按钮连接线放稍微长些,并加护套软管,接线端子用螺丝紧固前要加防松滑垫片。
 本人曾在国企从事工控工作二十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现场设备维护经验,现最擅长处理日本东丽长丝大容量生产线上的各种机电仪问题,专业精修日本安川(P1W2015、2018)和明电舍(VT624)专用变频器,以及变频器上的通讯板(WCH10-MAIN-V03、BUS-MAIN-V02),另外长期供应RTS-100旋转变送器等备件。非常欢迎和你们合作交流。 联系人:程先生      联系电话:15952592786     E-MAIL:xpcn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