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好坏判断

楼主(2008-08-27):
各位好  我有个疑问请教下。怎么用万用表判断晶闸管的好坏? 我知道它有三个极:A(阳极)、K(阴极)、G(门极),我认为G与K 之间就相当于一个p-n,为什么当在G、K之间不管红黑表棒怎么放置,都是呈现导通状态?且电阻为18欧。

网友A:
本人也有这样的疑问,希望大家解决

网友B:
将万用表黑表笔任接晶闸管某一极,红表笔依次去接触那两个极,若阻值一个为几千欧姆,一个为几百欧姆,则黑表笔为门极G,测得阻值几百欧姆的红表笔为为阴极K,阻值为几千欧姆的那极为阳极A,若两次阻值都很大,则黑表笔不是门极G。

网友C:
G,K之间加一直流电压,测量A,K之间压降即可.

网友D:
楼主的疑问好像没有解答。

网友E:
直接做个晶闸管的测试装置,就算知道电阻值大小也不能判断它的工作状态是否达到工作特性,晶闸管用的就是它的调压性能。LZ应该在这方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