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晶闸管

楼主(2008-08-27):
各位好  我有个疑问请教下。怎么用万用表判断晶闸管的好坏? 我知道它有三个极:A(阳极)、K(阴极)、G(门极),我认为G与K 之间就相当于一个p-n,为什么当在G、K之间不管红黑表棒怎么放置,都是呈现导通状态?且电阻为18欧。

网友A:
你用什么年代的万用表啊,现在的数字万用表都是可以直接测量的,没有必要用红黑表棒的。

楼主:
数字 的   数字不也是有红黑吗

网友B:
如果耐压足够用摇表测量阴阳极是不是击穿

网友C:
用意指针万用表   1k挡红表棒测量A(阳极黑表棒直接测量K(阴极)、G(门极,             短接然后黑表测量的G(门极),电阻为500     欧

用指针万用表1k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