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测试疑问

楼主(2008-08-27):
各位好  我有个疑问请教下。怎么用万用表判断晶闸管的好坏? 我知道它有三个极:A(阳极)、K(阴极)、G(门极),我认为G与K 之间就相当于一个p-n,为什么当在G、K之间不管红黑表棒怎么放置,都是呈现导通状态?且电阻为18欧。

网友A:
是吗,不是吧!不是坏了吗。

网友B:
正常啊,那是可控硅的结电阻啊。

网友C(2008-11-08):
不用万用表,我们用两节1号电池、一个2.5V灯泡、一个鳄鱼夹和一段4平方铜线外加胶布做成手枪形装的测试通灯,既能查线用也可测试晶闸管的好坏

网友D(2009-02-08):
 楼上的两位怎么说正常呢? G与K之间是个P-N,加正向电压时应该呈导通状态,即低阻;加反向电压时应该呈阻断状态,即高阻;表笔互换都18欧,怎么会正常呢?

请楼上各位解释下

网友E:
大电流的可控硅的门极和阴极之间的直流电阻在10多-30几欧姆,正向电阻微小于反向电阻(须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在结上扩散并联1个电阻,所以正反向电阻相差小.这样做可傍路来自门极的干扰信号,也傍路来自阳极的漏电流,以及结电容的涌流.否则,这些干扰,漏流,涌流将会破坏可控硅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