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天车的故障?

楼主(2008-08-27):
热继接20min跳一回,经检查接触器也没问题,电流也正常,但热继调的是35a,电机是15kw,电流最大22A,热继还是跳呢。大家来,讨论。。。。

网友A:
换个热继?不知行不?有时热继都会坏的

网友B:
调大点看阿,热继的数值指示概念很模糊的,

里面的热敏元件不能保证是常系数比例关系呢

网友C:
根据经验,热继电器没问题,故障出在有一相线路接触不良或一相触点接触不良。

楼主:
接触器也不缺相。热继也是前几日换的

网友D:
检查电机,问题我也遇见过,不过是5P的水泵,换个电机马上就好了!!

网友E:
我遇过类似现象,换了热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F:
热继接20min跳一回,经检查接触器也没问题,电流也正常,但热继调的是35a,电机是15kw,电流最大22A,热继还是跳呢。大家来,讨论。。。。

电流应该在30A左右,怎么是22呢???

你看一下是不是接头没有接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