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西门子S7-300通过PROFIBUS-DP协议与变频器通讯进行连接

楼主(2008-08-27):
变频器的给定、启动、信号由通讯控制,如何用PLC编该程序。

网友A:
虽然是挂到网上,变频器也还是要设置输入输出地址接口的,你给这些地址接口赋值就行了

网友B:
变频器如果用PROFIBUS-DP通讯来控制的话,一般都会提供GSD文件的,把它添加到STEP7中,根据说明书来搞

网友C:
硬件连接后再组态,要控制什么的变频器?

网友D:
是的,做profibus从站,一般都需要相应的gsd文件,这个文件应是免费的,硬件组态好然后再做程序。

网友E:
作好起停,使能,方向,控制请求。在变频器中设置好相应的连接量

网友F:
调用FC14,FC15,呵呵,很简单的,不过我说的是VC

网友G:
我也正好想用,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调用FC14,FC15,呵呵,很简单的,不过我说的是VC

我一般用sfc14,sfc15进行读写。

网友F:
sfc14,sfc15和FC14,FC15用在不同的cpu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