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各部位发热的原因怎么判定

楼主(2008-08-27):
电机机转子发热严重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进行指教

其他部位发热没有分析出原因的也拿出来请教一下

网友A:
轴承位置发热吗?

网友B:
转子发热是如何发现的,应该是定子吧。

楼主:
不是,轴承运转很平稳

楼主:
在给电机分解加油时发现转子比定子热的多

楼主:
是转子材料或制作有问题?

楼主:
风机功率有会计算的吗?请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以前碰到过轴承跑内圈转子特别热的情况。

网友D:
那风扇有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卡住的现象??

网友E:
都是高手啊,我来多学习

楼主:
风扇没有事很正常3KW的电机4A的电流,新的电机带新的油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