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成圆教导方式的编程,,有那位高人知道啊,,,

楼主(2008-08-27):
三点成圆(二维)教导方式的编程,,有那位高人知道啊,,,

查了数遍网页,,实在找不到这资料....

网友A:
这是很初级的数学的问题吧!只要三点不在同一条直线上,就可以连成两条相交的直线段,分别求得两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以两垂直平分线的交点为圆心,就可以求出过那三个点的圆了!

网友B:
网络上有一篇文章,题名是"机械手空间圆弧运动的一种有效轨迹规划方法",可以做空间圆弧三点的教导,如果Z轴是同一个值,就是平面圆弧了.

我的QQ:49579631,欢迎和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