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打雷跳电

楼主(2008-08-27):
各位师傅:

用西门子PLC控制生产线,遇打雷天气就会跳电使生产线停止,但用AB公司的PLC控制生产线就没有此现象,此二条生产线都安装在同一个厂内,同一个电网供电.请各位解答,谢谢!

网友A:
楼主别是给AB做广告的吧?

网友B:
我们用的西门子PLC控制生产线,遇打雷天气也不会跳电

网友C:
每一种型号的电器都有自己的长处,到你用多之后,再用几种来比较你就会知道在那一种地方应该用那一种型号的电器

网友D(2015-04-21):
电压暂降(也就是俗称的跳电,晃电,外网闪断)因其每次发生时降落的幅度(90% - 0%)大小和持续时间(10ms - 500 ms)不同从而造成不同的影响,包括直接产品损失和间接产能损失。

关于电压暂降的监测和治理,我们推荐在线监测和免维护治理方案,欢迎来电沟通 021-62876199转8004 或18621309503   上海捷实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