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Twdio PLC不好之处

楼主(2008-08-27):
大家好!

        首先申明:我是一个新手。我们厂里长期使用施耐德Twdio系列 PLC.一旦不使用断电一,两个月后就会出现程序丢失。我就觉得这种PLC不好。

网友A:
在TwidoSoft软件中“程序”->“扫描方式”中将“自动运行”选项勾上,便不会有此问题。

网友B:
TWIDO具有断电保存功能,下传程序后应操作“备份程序”

网友C:
原来功能太多,默认方式不好,是组态人员的问题,这样也好,让我们直接就学到了,^_^。

网友D:
PLC装上锂电池.电池寿命3年.PLC前面板"BAT"红灯亮表示电池低压报警.出现第一次报警2周内更换电池.

保证程序永不丢失.

网友D:
估计你PLC没装32K或64K存储卡配件,如没装按1和2楼的做解决不了问题.不管装没装按我

说的做,绝对没问题.

网友E(2008-11-27):
程序不会丢失吧,是寄存器里的数据丢失吧

网友F:
呵呵,可以尝试按照1,2楼做做

网友G:
只要写到备份里面,再打自动运行。重要数据,直接写道EPROM里面。绝对没有问题,不用电池。

网友H:
呵呵,看来这个功能还蛮好的啊,其他PLC好像还没有怎么发现的呢

网友I:
不喜欢他的接线方式,太别扭

网友J(2021-07-29):
今天找了一个这种plc,练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