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职西门子PLC编程

楼主(2008-08-27):
本人从事自动化行业4年以上,主要做水处理项目(中水,反渗透水)等.熟悉CAD制图,和工艺原理图,精通各种PLC编程,比较熟悉西门子产品.现在在国企工作,空闲时间很多,打算做PLC兼职,如果有公司需要PLC编程的请与我联系.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699186579

网友A:
您是做电厂的水处理的吧!

网友B:
你的有那么牛啊!

网友C:
真的吗,那好,四台电机顺序启动,坏了一台,程序上你会怎么做

网友:
To :三楼,

花哨点就是用ob35,把坏了的信号传进去,顺便把当前状态需要改的改,需要保持的保持,然后输出并到下一个启动中。

再花哨就是串到硬件中断开关里面。剩下如上。

不花哨就是直接将故障信号弄进去。再做一个状态保持的程序段,完成这个程序段后启用下一电机的启动中。或者全部断掉。

网友D(2009-02-14):
本人为电气自动化本科毕业,主修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男,27岁,工作5年,常住东莞虎门,
长期从事PLC工控系统的开发,熟悉西门子系列、OMRON系列、三菱FX系列 松下系列PLC的使用及编程,触摸屏编程,伺服定位系统,变频器,对各类传感器,仪表的使用比较熟悉。可以独立开发PLC工控系统,项目的电气设计,箱柜电气原理图等,可根据用户要求提供电气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完成电气柜设计 程序编写调试 CAD出图 说明书的编写等。对喷涂类设备比较熟悉,(五轴往复机控制系统)。
要求项目地在虎门及其周边地区,主要是利用工余及周末时间完成现场的调试工作。联系电话:13433020405,QQ:790346065,E-mail:790346065@QQ.COM,联系人: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