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由电枢电压反馈改为测速电机反馈后,给定正常但速度很慢?

楼主(2008-08-27):
各位同仁,请指教:

    我有一台 590 由电枢电压反馈改为测速电机反馈后,给定正常但速度很慢? 检查过反馈板的校准电压正确,不知何故?

我用另一台590测试,出现同样问题,改回电枢电压反馈后又正常。

网友A:
估计参数没设好,尤其是编码器参数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590C 上电报过流是什么原因!

网友C:
590C 上电报过流:检查一下碳刷有没有打火现象,有处理一下。

网友D:
估计还是你标的不对,测速电机什么型号的?3A还是100A的?你量一下测速电压和实际转速是不是相符合

楼主:
主电机转速: 2400RPM  测速电机转速: 2000RPM  测速电机电压 110V   校准电压为: 132V.  应该没问题.

网友D:
那你用电压反馈开,开到最高速,量测速发电机的电压是多少.如果比132v低好多那就是测速发电机的问题.你加我QQ:452554855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E:
什么问题?

网友F:
什么问题啊~~~~

网友G:
最终是什么原因解决的呀,跟大伙交流一下。

网友H:
是不是测速机的档位没选对啊.

网友I:
郁闷!最终是什么原因解决的呀,跟大伙交流一下。

网友J(2008-10-08):
反馈电压的问题,调节反馈量!

网友K:
把测速板的电阻位置校对一下,然后参考说明书输入电机参数和反馈模式即可

网友J:
“电压反馈改为测速电机反馈后,给定正常但速度很慢?”

1、速度很慢,说明电压低;

2、输出电压低,说明速度反馈电压大;

3、降低反馈电压,输出电压升高,电机转速升高!

网友L(2011-05-12):
很期待版主答案 caiyuan1116@163.com  能给我发个提示吗

网友M:
变频器和590维修:13830812651

网友N:
这么有这种鸟人?需要帮忙时求别人,问题解决后买管子,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