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串联使用

楼主(2008-08-27):
请高手指点一下,两台同样的直流电机串联使用后转速差距很大,电机的额定电压是220v,我使用的电源输出是440v。谢谢

网友A:
这两台电机的电流肯定相等。(你怎么知道的? )不是串联电路吗? 老师说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同。

是啊! 同样的电机,电流又相等,不就该转的一样快吗?但楼主讲转速相差很大呀!什么原因呢?

那一定是电压不同,老师说过,串联电路的电压可以不同!

但是,它是两个同样的电机,就像两个一样大小的电阻,串联起来,那个电压怎么可能就不同呢?

这就是说,电机不是电阻。(那还用你说?)我的意思是,电机的特性和电阻不同!可能有的电压高,有的电压低!

没听说过!同样的电机,你说那个高哪个低?而且,楼主既然把他们串联起来,肯定电机的其他条件也一样。比如负载也相同,不可能一台电机负载超重,另一台负载很轻,这种情况就不能属于同样的电机! 是不是啊?

对呀 !如果一台电机负载超重,另一台负载很轻,我能解释,他们的转速不一样:因为电流相同,负载超重的肯定转得慢,负载轻的呢?就不用我说了,必然转得飞快了。

是不用你说了,现在的问题听明白:两个相同的电机、相同的负载、相同的电流,它们怎么就转速相差很大呢?

这肯定是难题!但也好解决,因为,绝对相等的负载也不可能,假设本来两机的转速相同,不知什么原因,甲机负载稍重了一点,通过同样的电流时转速必然就慢一点,而另一个电机,那个转速可能就快上那么一点点。不要小看这一点点!转得慢的,得到的电压就贬低,而转得快的,电压增高。这样就会加重原来的不平衡。导致甲机更慢,乙机更快!并且恶性循环,最终两台同样的直流电机串联使用后电压相差很大因此转速差距也很大!

你是不是在讲双稳态电路呀,一点小的不平衡,就会导致状态的反转呀?

看不出来,有创意呀!但对不对就不知道了。不过楼主可以做一个实验:如果用外力使原来较快的乙机负载加重,使其减速,电压也下降,这时转得慢的甲机就会加速,一会儿去除外力,可能就保持甲机快,乙机慢的状态,直到永远,或者被外力破坏。

本文纯属猜想,东方没有玩过电机。请高手指正!

网友B:
      最好用两台调速器控制!

网友C:
一楼说的好。
太厉害了。有推理性

网友D(2013-01-09):
事实和楼主猜想的正相反!

网友E:
      两台相同型号的电动机,其电动机绕组不一定完全一样,其励磁绕组也不一定完全一样,我说的是阻值哦,然后速度反馈的值也不一定完全一样,串联起来,分配到电枢上的电压就有差距,励磁电压也有差距,所以不太可能是速度一样的;然后我还不清楚你的速度反馈是如何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