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调节阀的选型

楼主(2008-08-27):
厂家只给出了蒸汽温度、工作压力、流量,要你根据这些参数替他选择调节阀的通径。一般调节阀厂家的样本给出的通径与流量Cv值之间的对应值表都是介质为水的参数,而没有给出介质为蒸汽的参数。大家来讨论一下,如何根据蒸汽的流量、温度、压力来确定调节阀的通径。

网友A:
可以算出来啊,也可以用户先把管径先算出来吧,你再根据管径来选择最好,不然的话,安装很麻烦

当然,最科学的办学就是通过压力,温度、流量来计算管径

网友B:
可以算,具体的请查询调节阀选型计算

楼主:
哪位可以提供具体的计算方法?

网友C:
我有调节阀的计算软件,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忙你计算。联系:13552693732宋先生或者把那些参数发到我的邮箱:sdc00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