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梯故障原因

楼主(2008-08-27):
现有一台3层升降梯,使用4年,故障现象:
从下往上升,不论1--2;1--3;2--3电梯停止马上按下行键,出现电梯现上窜到限位(3层)或减速点(2层)再下行;如果不马上按下行按键,等3-5分钟再按下行按键就没有上窜现象。重载没有上窜问题。

设备:plc是继电器输出,检测没有触电粘连问题。变频器没有报警。使用涡轮蜗杆机构。电机使用抱闸机构。
发现:在执行上行或下行时先松开抱闸,约2秒后plc再给变频器发出正转或反转命令(同时给频率命令)

我分析是涡轮蜗杆磨损处于临界状态,电梯上行停止马上按下行键,抱闸被松开,而电机未反转,机械惯性使电梯继续上行,2秒后电机反转电梯开始下行;重载没问题是因为与配重基本平衡。
但厂家不认同,要求客户换变频器,plc,不行再换涡轮蜗杆机构。。。。
客户要求如果问题未解决,相应产品不付款(先前出资换了电机未解决问题)
厂家將我要不先换换涡轮蜗杆机构?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有没有看看变频器的参数,试试

调一下其中的电机减速时间

网友B:
楼主分析的有道理,如果确实是这样,什么也不用换,修改PLC程序,让上升、下降来个“断电延时”2秒,然后告诉(或者说骗)用户,为了更好的保护电机,此时不宜立刻启动,我想用户也不会认真计较这2秒时间。

如果是用通电延时,必将导致在启动前都必须延时2秒,如果用断电延时,只有当电机刚刚停止,又立刻启动才执行延时,而该可能的概率并不大。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说的是3-5分钟,我以为是几秒时间。根据楼主说的情况,变频器的设置,及PLC的程序可能性较大。

网友B:
可能原因:

升降机在停止时,电机并未立即停止,仍然在滑行上升或下降,但此时制动刹车已经动作,禁止继续滑行,所以升降机的钢丝绳处于高度蹦紧状态。

如果在刚停车时立即进行反向运行,正如你说,首先打开制动,由于钢丝绳的张力得到放松(类似于弹簧作用),使升降机上升2秒后,钢绳的张力释放,升降机才开始正常运行。

如果在停止很长时间后再开机,由于制动并不是严格的不动,钢绳的张力已经得到缓慢的释放,所以就不会出现以上情况。

以上是我的假设,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