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36伏和220伏的无标记灯泡

楼主(2008-08-27):
同上,有最简单和最科学的方法

网友A:
同样外观大小,36V灯泡比220V灯泡灯丝粗。36V灯泡最大60W。

网友B:
你要不知道的情况下多串几个灯,然后分别接36V与220V,就看出来了

网友C: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220V的灯丝较长,在灯丝支架上约分为5~6段,36V的分为2段,12V的只有1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220V的灯丝较长,在灯丝支架上约分为5~6段,36V的分为2段,12V的只有1段。

不错,支持

网友E:
差不多,但我的话不会去试,重新买个就行了,投入不过0.8元以下何必去试了,我最怕的是看到短路的情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220V的灯丝较长,在灯丝支架上约分为5~6段,36V的分为2段,12V的只有1段。

支持!

网友G:
对照一下灯丝就知晓了..

网友H:
还有测量电阻也会知道的.36V的电阻小,220V的电阻大些

网友I:
最直观的判断方法我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同样外观大小,36V灯泡比220V灯泡灯丝粗。36V灯泡最大60W。

最简单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同样外观大小,36V灯泡比220V灯泡灯丝粗。36V灯泡最大60W。

同意“同样外观大小,36V灯泡比220V灯泡灯丝粗。”,这是最直观的,当然你要两者对比看过。

“36V灯泡最大60W。 ”有36V灯泡100W的。

心飞翔 的回复较实用。

网友L:
220V的灯丝较长,在灯丝支架上约分为5~6段,36V的分为2段,12V的只有1段。

一目僚然。

网友M:
别忘了24V同样是1段的哦!!

网友N:
36V灯丝短,只有一个三角形,220V灯丝长,呈半圆形。

哈;

网友:
接36V如果发光正常就是36V如果很暗就是220V

网友O:
看灯丝,区别很打的

网友P:
接220v如果爆了,就是36v的,如果没有爆就是220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接220v如果爆了,就是36v的,如果没有爆就是220的。

呵呵,看灯丝就可以

网友R:
可以测量直流电阻~~~

网友S:
直接接在36v上,亮的就是36v的,不亮的就是220v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220V的灯丝较长,在灯丝支架上约分为5~6段,36V的分为2段,12V的只有1段。

网友U:
第一:主要要看燈泡上的標示
第二:如果没有标示,36V的燈絲与220V灯丝不一样,36V以下灯丝结构与220V的灯丝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