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综合保护装置过热保护动作怎么处理?

楼主(2008-08-27):
高压柜电机综合保护测控装置显示过热保护动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我们用的是珠海万力达的综保.型号是:MMPR-310Hb.有谁知道请回帖!谢谢。由于我刚刚注册的所以没有悬赏分。对不住了哈。求你帮个忙啊!

网友A:
在电机端有没有温度探头如有则看看温度传感器有没有问题,如果确实温度偏高则看看有无过载,再不然看看轴承有没有问题,原则就是先看保护器有没有问题或误动作,再就是看电机的问题,如保护器一直运行正常则先看电机的问题。你一定要把保护器的原理了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