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控的求助

楼主(2008-08-27):
我们公司有台温控显示仪表,当设定值为80℃时。加温到73℃就不加温。有时候加温到90℃时也一直在加温。怀疑温控显示仪表坏了。可换了台新的又是一样的结果。不明白

网友A:
与里面的回差或者什么有关,具体参数看说书吧,看懂了就会了,呵

网友B:
楼主:可能是您在使用仪表前没做"自整定"而造成的欠调和超调现象,请问是什么品牌的温控器?建议您使用厦门"宇电"带自整定和自学习功能的AI人工智能调节算法,实现无超调无欠调的精确控制0592-5700233张耀龙

网友C:
楼主没说清楚,你那加热采用的是开关量控制呢,还是PID闭环调节呢

网友D:
楼主:请说清楚控制的控制对象(电炉、反应釜、容器等)?用何种执行器(交流接触器、电磁阀、固态继电器、可控硅等)?用的是何种传感器(热电阻PT100、热电偶)?控制方式(位式控制、PID闭环调节)?何种仪表型号?从控制系统来说加热源是否合理?进出是否合理?传感器的按照位置是否正确?诸多问题会造成控制不好,问题了解清楚了总会解决问题。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网友E:
首先要知道你用的什么调节规律的仪表,其次要知道用的什么执行机构,才能分析.

网友F:
厦门中治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我司专业生产销售工业智能调节仪表和无纸记录仪,网站http://www.xmzonzi.com,欢迎垂询!!联系人:杨艺煌

电话:0592-5784169     传真:0592-5784159    手机:13290783518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与里面的回差或者什么有关,具体参数看说书吧,看懂了就会了,呵

网友H(2008-11-05):
看下有没有关于回差问题,仪表参数有没有问题,

广州虹润仪表,小王,15989299025

网友I:
具体参数看说书吧,看懂了就会了

网友J:
这个问题  不是看说明书 就能调节了的    厂家出厂设定都不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里面有一项比例带的参数     你把他调成1   就OK了  一般厂家设定的都是10左右的回差

网友K:
1 调温控表的相关参数

2 检查控制温控表后边的控制电路 (可能:线路老化严重接触不良时通时断或破皮造成信号失常)

3 检查功率部分,加热接触器触点可能有问题

4 温度传感器线可能有问题(经常动断线了或老化了)

5必要时可以换套控制电路再走个临时线看看

网友L:
应该是PID参数未进行整定,现在的温控表一般都带自整定功能,按说明书上的方法整定一下即可

网友M(2009-11-10):
应该是仪表设定上的问题,可能就是死区设定的问题~~~~~加我QQ:312308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