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系列变频器调速问题

楼主(2008-08-27):
我单位用变频器控制钢桶旋转进行钢桶喷漆工作,在工作中发现当喷枪都已停止喷漆,钢桶任然空转好几圈,请问各位高人如何可以实现变频器旋转快速停止,往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惯性太大是很难控制的!不过如果用了变(减)速器应该再加上刹车电阻也许会稍许好点,不过也可以想其它办法的,在此变频器完全停止后再加上其它电磁刹车!个人看法!

网友B:
变频器功率多大啊!可以加制动电阻啊!调减速时间啊!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7.5kw(10HP)460V/3PHASE     第一、二减速时间都设置为03,任然没有作用,

楼主:
我的设备频率为30HZ

网友C:
可以加制动电阻啊!!

楼主:
请问加多大的制动电阻,不加电阻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D:
加1.5kW的电阻56欧姆就可以了

楼主:
难道设置变频器的参数就不可以迅速降低速度吗?如过有这种BUG那台达的工程师就要失业了吧,希望熟悉参数设置的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D:
这个不是BUG!变频在制动状态下,内部直流电压要升高的,特别式那种大惯性的设备,目前解决方法要么回馈到电网,要么加制动,

楼主:
谢谢前辈指教,向你学习了

楼主:
目前解决方法要么回馈到电网     aibi前辈可以解释一下是如何实现的吗

网友D:
西门子有一款用可控硅做的整流回馈单元,可以直接用,要么就是直接换一款IGBT做整流回馈的4象限变频器,这两个方法做起来都容易,都是价格比较贵。国产现在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国产都是用制动单元做的,

网友E(2008-12-13):
     有反馈电压到电网    这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用的是台达迷你型的变频器   变频使用的时候会导致输入端的电压由380V升到480V了(输出端我没量过 不清楚是怎么样的)    把我接近开关都给干扰了  气死我了

网友E:
    还有的就是   在多段速度时候  从一个速度转到另一个速度的时候是直接跳过去的(不能根据设置的加减速时间缓慢递加或递减)    中间设置的加减速度时间好象没明显作用          请高手赐教啊  谢谢了!~

网友F:
加刹车单元及刹车电阻;

网友G:
有的东西是用眼睛是看不出来的啊,用测速器测就知道啦有没有用,加制动电阻看说明书上有的啊,

网友H(2009-02-23):
设备惯量的话,至少变频器要比电机大一个等级,减速要求很高的话要大两个等级,加制动电阻

网友I(2011-05-19):
不知你那个变频器有没有那个功能

找一下,

象我们这里雷诺尔的

将参数F174设为立即停止

电机能马上停下来

网友I:
当然,如果惯性太大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J:
楼主这个问题2008 年就提出了 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个人意见:1、将减速时间降至2秒 2、接制动电阻,7.5KW 台达自带制动单元的 ,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可参考说明书 3、在0。3秒内,启动直流制动。

网友K(2012-10-17):
转动加装个编码器,等启动后到相同的角度再开始喷漆

网友L:
一般的变频器都拥有停车选择,你选减速通车,另外在增加一个功能是快速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