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E700的接刹车电阻是P+与P1的短接片要拿掉吗?

楼主(2008-08-27):
三菱变频器E700的接刹车电阻是P+与P1的短接片要拿掉吗?

楼主:
三菱变频器E700的接刹车电阻时,P+与P1的短接片要拿掉吗?

网友A:
三菱变频器E700的P+与P1端子处是接直流电抗器的吧?刹车电阻是否接在“+”“—”?

FR-E500系列是如上接法。

网友B(2010-10-13):
我正在用,是不能拿掉的。只能接+和PR(还是RP)看下说明书就知了,上面有图。

网友C:
看下说明书就知了,上面有图。

网友D(2017-11-27):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用,是不能拿掉的。只能接+和PR(还是RP)看下...

是PR和P+,短接片有什么作用呢,拿掉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