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软件乱码问题 高手????

楼主(2008-08-27):
我电脑安装英文版GT Designer2后,下载F940繁体的程序出现乱码,电脑上出现乱码,但是把这些乱码再传到触摸屏的时候,显示正常,也没出现乱码!
另外打开软件英文版GT Designer2编辑的时候选择F940也出现乱码?但是选择A970的时候页面就没有乱码

网友A:
繁体在中文简体操作系统下是不能正确显示的;

楼主:
是在繁体系统里面下载下来的

网友A:
呵呵;你安装的是繁体的XP操作系统吗?

网友B:
那就安装简体的看看,总体看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C:
进入XP系统的操作面板,选择区域和语言设置。在高级一页中将语言改成繁体中文应该就能显示繁体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