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有修过BERGES变频器的么?厚膜搞不到怎么办?

楼主(2008-08-27):
有修过BERGES变频器的么?厚膜搞不到怎么办?是电源厚膜,还有驱动的.

网友A:
没听说过这牌子,看看是不是贴牌的。讲详细点别人才能帮你出注意。

网友B:
是哪个系列,多大功率的?

楼主(2009-03-23):
是一种很老的变频器,开关电源是一种双管的,厚膜的,没有地方买到的。难道只有报废吗?

网友C(2009-08-05):
我有一台22KW 的,起动电机报ERROR9,不带电机正常,请高人指教,这是什么问题,谢谢